120铜线(硬线)能承载多大电流?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2013-05-24):
如题,我知道公式。现在有约240KW,120BV线能用吗?因为是旧设备改造剩的线都比较大,如果不够用加的话就要加95的浪费了。
自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20方铜线能通过480A电流。
短时可以,长时间不行吧。

网友C:
120方铜线足够用。

网友D:
2根BV 120并联使用最好,可以连续承载工作电流。

网友E:
看你是什么负载了

网友F:
建议不要用拼接的好
这样反而对导线不好

网友G:
120平方带240kw?,发热肯定严重,况且120平方真的有120平方吗

网友H:
不能用!电缆会发热!

网友I:
总感觉短距离勉强过,不过很危险,不希望你这么做,还是算好保险点,免得发生事故了麻烦,管他呢,老板花钱

网友J:
理论可以实际使用时导线温升较大达50度向上

网友K:
首先看是什么负载,再看有多少距离.如果很近,负载是风机之类,又有使用变频器这类是可以的.但如果负载使用率很高,或者是阻性负载,再近也没用的.加线吧!!

网友L:
120mm2的BVV铜芯线安全载流量约324A.
120铜线(硬线)能承载多大电流?

网友M:
你可以按以下近似算法,120-185的乘2 70-95乘2.5 25-50乘3.5 3相负载近似电流kw乘2 单相负载kw乘5 120平方不能用在240kw3相负载,如果是单相负载,把它分成3相可以用

网友N:
120双并吧,百上2安全点

网友O:
120能承载180-240A电流,224KW运行电流约为400A,至少需要2根120并联

网友P:
120铜线(硬线)绝对达不到480A,

网友Q:
允许通过的电流=(电压*导线横截面积)/(导线电阻率*导线的长度)。
看你用多长了,120是有点细了。

网友R:
温馨提示:为了个人和他人的安全,请不要用120的铜线去带动240KW 的电机!
正在努力学习中!!

网友S:
同意12楼的看法

网友T:
具体是什么负载,建议别用,导线长了更加不好,

网友U:
见表吧,电缆越大载流量呈现递减状态。否则发热发烫。造成短路、火灾等事故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
谢谢大家
是多台电机的总功率,经过仔细研究是可以用的,不过剩的线比较多现在加了一根95的BV线。
自学

网友V:
120承载320个电流,240KW,是480个电流。你说能带吗。会出大事的!

网友V:
工控人做的不仅是技术,还是良心,安全第一!不仅是个人安全还有他人安全。最起码的行业行为标准!别瞎搞!

网友W:
放心用吧,120的带480a电流没问题的

网友X:
这个也要看环境的

网友Y:
呵呵,高手如云啊

网友Z:
120铜芯线安全载流量360A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
引用 网友V:
120承载320个电流,240KW,是480个电流。你说能带吗。会出大事的!
总功率240KW不代表同时全部使用哦
自学

网友AA:
完全不够过,最少也得185铜线

网友AB:
导线会发热,不连续用可以

网友AC:
我们厂185的铝线过330A,温度65度,爽死了,还好我来给并了一根150铝的,不然快冒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