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系列编程软件问题

楼主(2013-05-25):
三菱FX系列编程软件问题 我的计数器 设置计数用的 寄存器 D 我设置好它的值 软件可以看到 D0 值吗?
互相交流

楼主:
我想软件上看到D0的值
互相交流

网友A:
可以看到,连接PLC在监控。如是没有PLC可以利用三菱PLC软件的仿真也可以看到的。

网友B:
要在PLC运行状态下才能监控

楼主:
PLCy运行时 D0的值看不到啊?
互相交流

网友C:
可以看到,连接PLC后,切换到监控状态。

网友D:
在c0看不见
ld m8000
mov d0 d2
加一条,间接显示。

网友E:
如果你已 指定了D0的值,还有查看的改要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到,连接PLC在监控。如是没有PLC可以利用三菱PLC软件的仿真也可以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