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XC40T怎么控制6台步进电机呢

楼主(2013-05-25):
我想用松下FPXC40T同时控制六台步进电机,但是C40T是四轴输出,怎么办呢??谢谢各位大侠哈

网友A:
它不支持运动扩展!@
QQ:569456723

楼主:
那怎么办怎么办呢

网友B:
如果有4个可以交替运行,就使用中继转换两两一起工作。
不断向前

网友C(2013-09-12):
用两个PLC通信就可以了

网友D:
如果有两个轴速度要求不高的话,直接用两个普通的输出点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