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编程软件问题

楼主(2013-05-25):
本人在本网站下载三菱pLc编程软件比以前用的版本高。现在打开工程菜单,创建新工程是灰色的不能创建新工程。以前的程序也不能更该,原来在编辑中点写入模式,也是灰色的不能点开。为什么请大家帮忙谢谢。

网友A:
你是不是下载的886版本的 如果是 你先把以前的那个版本栓出 然后关掉杀毒 软件 和防火墙 再装试试 我以前就是和你的一样 后来就是这样装就可以了

网友B:
重安装一遍,慢慢安,安装过程中有一个选项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