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连接三菱伺服MR-E 这样接行吗?

楼主(2013-05-25):
控制模式为 位置控制 电子齿轮 1:1
这样设置行了吗?还有没有其它要设置的?
接线方式对吗?

网友A:
还有Y0 Y2所对应的COMX要和COM短接
此外还有SON要连接
其实24V用PLC自带的也行

楼主:
谢谢管理员 !!!!!!!!!!!!!
在三菱伺服的CN1接口找不到 COM
您上面所说的Y0 Y2所对应的COMX与COM短接指的是FX3U的上与Y0 Y1 Y2 Y3对应的COM1要与0V接到一起是吗?

网友B:
在哪买的,请供应商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