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8002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3-05-25):
据说M8002能是PLC在停止再启动的时候沿着之前的步骤继续走下去。但是怎么用啊,是一定要配合步进指令使用吗?

网友A:
不是沿着之前的步骤继续走下去,是在启动的死后皆同一个扫描周期,你看做是再启动的时候瞬间接通一次就行了。
那要是想实现断电再启动之后能延续之前的动作该怎么写

网友B:
开机脉冲

网友A:
要想 那要是想实现断电再启动之后能延续之前的动作该怎么写。。。。。
用断电保持的寄存器或者继电器。
使用M500-M899吗,怎么使用呢,和输出放一起吗?

网友A:
如果没有特殊要求的情况花,一般是使用断电保持的中继作为输出条件就行了。
就是说一般写程序的话中间继电器都选用M500是吗。谢谢你哈,真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