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线选用问题

楼主(2013-05-25):
45KW风机用软启动器启动,连接电机用35平方线可以吗

网友A:
电机功率*0.65=线径,45*0.65=29.25, 45kw的电机用35平方线是可以的。
下载积分:+2(ykykkhor) 热心助人!

网友B:
完全可以,35平方大概140A,45千瓦大慨90A

网友C:
45KW风机用软启动器启动。没有冲击电流

网友D:
有充分的富余量,35平方的线完全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