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淘宝网上的通讯板怎么连到PLC(三菱)上的???
liuliangdt

楼主(2013-05-25):
请大虾们别笑话小弟的无知。只听说过PLC(三菱)可以扩展通讯板RS-232/485/422等等,却没见过PLC上有扩展通讯板的实案。开始还以为增加通讯板跟增加普通扩展I/O模块一样是用扁平电缆直接插在PLC的扩展插槽里的。到淘宝网上一搜,才发现通讯板没有扁平电缆只有信号接口。如图所示,三菱FX1N-RS-485。那么通讯板是怎么到PLC上的呢?

网友A:
这是插到PLC上面的。
就是不知道怎么插到PLC上。不过楼下好像已经有了答案。谢谢!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B:
这是插到FX1nPLC电路板上面的。打开FX1nPLC左侧通信小盖板就能看到。
是按图片状态顺时钟90度直接插到PLC上吧?不知道那板子后面还有插针。

网友C:
485通讯用的。

网友B:
对啊,打开FX1nPLC左侧通信小盖板,顺时钟90度直接插到PLC上。接线端在PLC左侧,上下排列的
谢谢!我要为您加分。
下载积分:+5(liuliangdt) 热心助人!
请问淘宝网上的通讯板怎么连到PLC(三菱)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