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25):
家里一电磁炉平时经常用,没出现过什么问题,就是跟厨房的插座过不去,怎么说呢:第一电磁炉应该没问题,插别的插座从来没出过问题。第二插座应该也是好的,用别的电器没有不行的。第三电磁炉的插头和厨房的插座接触也是没问题的,应为电磁炉插上去的时候电源灯是亮的。但当我按下启动按钮的时候经常没反应,一开始去以为是按钮的问题,可是我把电磁炉插别的插座它又可以了。会不会是插座问题?可别的电器插上去好好的。电压不够?218V不行吗?非要220V一伏不差?没道理吧。它们都没问题,那问题出在那了?太变态了吧?哪位大侠遇到过此类问题,请指导指导!

网友A:
你试了多次吗,再就是你用其它啥电器是的,电磁炉功率比较大,可能你线路哪里松了。

网友B:
你的厨房的电源可能有严重的电磁干扰,电磁炉一般由单片机组成控制部分,严重的电磁干扰可能造成电磁炉单片机控制部分死机,当按下启动按钮的时候经常没反应。

楼主:
试了不知N遍了,再有我用电饭煲之类的大功率也没问题。至于电磁影响之类的我想应该不会吧,就算我厨房什么都不开也有这问题。。。

网友C:
应该是插座的问题,一般电饭煲是三插,电磁炉是2插,不知你是怎么试出插座是好的。换个插座应该就可以了,主要检查下插电磁炉的那个2插插座里面铜片或线有没有接触不好。

网友D:
问题很简单!!如果不是生辰八字对不上号那就是水土不符,再不行那就是12生肖对冲!解决方法自己看着办!!

网友E:
接触不良  接触

网友F:
大家的想法都很好。

网友G:
首先检测是否是环境问题,使用方法可以用拖排插座将电磁炉引出厨房;会有二个结果,好了说明是厨房有干扰,还不行说明插座可能有问题,其他可以自己思考

网友H:
逗你玩呢

网友I:
插头和插座之间配合问题,嘿嘿

网友J:
真是莫名其妙。有那神秘吗?

网友K:
准确的说是你的电磁炉与你厨房的那个电源插座接触的不好造成的,我是说电接触部分!

网友L:
接触不良和厨房间里面线路容量小;

网友M:
5楼说的最有可能.

楼主:
你们都说是插头和插座接触不良,那为什么电源指示灯会亮???

网友N:
这就是假接通,小功率没问题.在大地功率就不行了,

网友O:
换个插座不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网友P:
我遇到过类似你说的现象,当是是旁边电动车充电器电源干扰造成的。你那是看看附近接没接什么电子类东西啊

网友Q:
用万用表测量测量就知了

网友R:
一个想插,一个不让插,就这么简单!

网友S:
应该是接触不良,导致供电不稳定;电压和电流是不同的量。

网友T:
是不是电磁炉插头和插座之间不能接触上的问题啊,好奇的话接两根线到插头上,试试,不过不建议。。。反正我是不想家庭生活跟电气的事沾边。。。。

网友U:
应该还是插座的问题,因为电磁炉是负荷较大,接触不好的情况下,大负荷就出故障了。

网友V:
一切不能用常理解释的问题都是RP 了

楼主:
2楼和19楼说得没错,是电磁干扰,隔壁房间的老兄电动车老在充电。。。。。。

网友W:
  这个就象是男人和女人谈对象一样,二个人都是好的,但是这二个人要是结婚了就不一定能过的幸福。呵呵,开玩笑的呢!

网友X:
首先检测是否是环境问题,使用方法可以用拖排插座将电磁炉引出厨房;会有二个结果,好了说明是厨房有干扰,还不行说明插座可能有问题

网友Y:
接触不良了

网友Z:
你来捣浆糊吧!

网友AA:
这还真的奇怪了啊,按说干扰也不至于这样啊

网友AB:
插头或插座变形不匹配,钳子把插头向外或内歪一点,使之接触好点

网友AC:
引用 网友G:
首先检测是否是环境问题,使用方法可以用拖排插座将电磁炉引出厨房;会有二个结果,好了说明是厨房有干扰,还不行说明插座可能有问题,其他可以自己思考

个人感觉此贴正解

网友AD:
26是楼主 楼主说的对

网友AE:
为什么不换个插座试试,搞的很神秘,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别做工控了
一个令人废解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