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思路。

楼主(2013-05-25):
陶瓷厂出口辊台手动上线,五种规格分五条磨边线,用手动指定那种规格上那条线,只求思路!

网友A:
拨码开关,试用8421码选型?

网友B:
用五个按钮,对应五条升降皮带

网友C:
支持二楼。请问一下二楼是否从事陶瓷行业的?

网友D:
挡板前的电眼做检测信号,然后用MOV#1 D0。 MOV #2 D0。 MOV #3 D0。 MOV 4 D0。MOV 5# D0 每个升降前电眼用比较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