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三菱Q00系列接口问题

楼主(2013-05-25):
三菱Q00糸列有一个是圆头6针还有一个是Usb接口用什么编程电缆,型号是什么?

网友A:
圆头6针是RS422的通信口,Usb接口是USB的通信口,编程电缆具体型号网上查。

网友B:
6 针是rs232接口

网友C:
6 针是RS232接口,Usb接口是USB的通信口,都是编程口
三菱Q00系列接口问题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