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线制的测速编码器怎么接线

楼主(2013-05-26):
电机出来5根线,黄 绿 红 黑 白 别的什么也没有 , 也没有说明书,这怎么接线。从仪表柜来的是3芯线,24V的 隔离器的出线是VCC (24V) OUT GND 共3根 现场电机出线是5根 黄 绿 红 白 黑

网友A:
好象是有两跟是电源 有一条是 A 有一条是B 还有一条是Z 至于是什么颜色 的找说明书了~!

网友B:
这要看什么PLC还有编码器牌子 我用过的OMRON的编码器和三菱的PLC 要是你程序用的是单向计数器接DC24V电源和一个A即可 如果用的是双向计数器 接DC24V电源和A ,B 即可 需要注意的是 A,B需接到PLC的有高速计数功能的输入点上 希望能帮到你
下载积分:+1(赵峰123)

楼主:
我这是从仪表柜的出隔离器出线的 在编码器上出来4~20mA信号 怎么跟隔离器的3根线接呀

网友C:
你那个是橙色不是黄色把 红蓝(或红绿)24V+ - 黑白 AB相 单向测速 红正 绿(或蓝)负 相线注意如果你是一圈记一次就接橙色线 精密一点就用黑白线 (随便一根就好)

楼主:
隔离器的出线是VCC (24V) OUT GND 共3根 现场电机出线是5根 黄 绿 红 白 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