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用脚本写报表

楼主(2013-05-26):
大侠,有用WinCC用脚本写报表的吗?

楼主(2013-08-28):
大家有没有用过的,请指教一番

网友A:
网上这方面的资料有,可以测试一下。按照资料的上的测试就可以将数据导到PDF文件,然后直接打印就可以了。

网友B(2013-10-07):
也想知道WinCC如何写历史报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