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26):
我现在做个项目需要两个触摸屏。一台MT8I00I和一台MT6070i,MT8I00I做主机,MT6070i做从机,主机和从机都要控制三菱Q01CPU的PLC,另外还要控制和检测3台三菱FR-E700的变频器,主机MT8I00I放在控制箱里面,PLC和变频器都在控制箱里面,从机MT6070i放到离主机30米的位置,因为距离的原因我选择MT6070i用RS485 2W和主机MT8I00I通讯,我的问题来了,请问MT6070i怎么和变频器通讯,是直接和变频器通讯,还是通过主机MT8I00I和变频器通讯,请问怎么设置触摸屏参数?

网友A:
从屏通过主屏刷新与PLC变频器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