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flexible 2008SP2问题

楼主(2013-05-26):
WinCC flexible 2008SP2打开后什么已没有,一片灰色,也没有菜单栏

网友A:
卸了从装。

网友B:
重装软件,还不行重装系统

网友C:
卸了,要重装系统才能安装

网友D:
1、安装前需要吧安装包放在根目录下
2、按顺序安装
3、目录不能有中文
4、现在都用SP4了,支持精彩700二代屏。

楼主:
shi 服务关了,还是谢谢各位这么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