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装不上啊!求解

楼主(2013-05-26):
我应该用什么版本

楼主:
我的电脑是SP1的操作系统

网友A:
应该用W7 32位专业版的

网友B:
换系统吧,提示都已经写明了,软件不支持家庭版的操作系统。

网友C:
1、不支持home版的
2、可以装在win7 64位旗舰版上,但通讯有很多问题
3、建议安装在WIN7 32位上,最好是在WINXP上

网友D:
西门子的东西最好用XP系统,为了装西门子的东西我都装双系统的

网友E:
只有换操作系统了,或者,找一个可以安装在这个系统上的软件

网友F:
我win7上安装的是英文版的,但是西门子软件还是安装的xp上用的比较顺手,建议你安装一个虚拟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