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苦。。。怎么办

楼主(2013-05-26):
这种情况怎么办??工作一半的时候电脑死机,在打开文件就成这个样了。。。很痛苦,只得从头再来一遍。。有办法修复吗?

网友A:
应该没用了,重新写程序吧

网友B:
重新写程序吧

网友C:
我也碰到过,只好编一段就保存一段。

网友D:
换部好点的电脑/。

网友E:
唉 苦逼程序猿

网友F:
文件损坏了,只能从头再来了1

网友G:
以后要养成编程的好习惯,编一段时不时不就点下保存了,点保存又不会担误很多时间。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以后要养成编程的好习惯,编一段时不时不就点下保存了,点保存又不会担误很多时间。

网友I:
比我都惨啊

网友J:
我也遇過
救不回來....
編寫到一半死機後來開起來跟你一樣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网友K:
惨了。。。。。。。。。。。
春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