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26):
PLC型号S7-200 226CN,现有康海串口服务器NC602,     能不能通过RS485与力控连接。求解

网友A:
可以,驱动应该是西门子200的PPI通讯,力控的IO驱动中有。

网友B:
可以的,
感谢每位朋友! 承接plc柜、电气柜设计、定制。触摸屏组态、调试。 蓝海华腾变频器代理,变频器维修!!!   QQ:545636511

网友C:
有串口服务器,那就用串口服务器与PLC走串口,工控机与PLC通过网口连接,建议走modbus协议吧!!

网友C:
说错了,工控机与串口服务器走网口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