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与Q02H的CPU以太网通信问题
wimpire

楼主(2013-05-26):
哪位高手能否帮忙解决下?
工控机与CPU之间以太网通信易掉线,甚至接不通。网络线长起码>60米,未测量。改用笔记本电脑却可以。
办法:1、工控机换过,系统换过还是不行
2、连接工控机与CPU之间的网络线太长?用50厘米左右网络线连接PING时正常。
问题:1、工控机网卡不行?
2、网络信号弱?网络线最多允许多少米?CPU型号偏低端?有否网络信号增强用的中继设备?
CPU为Q02H,挂有QJ71E71-100(以太网连接)、CC-LINK、同轴 共3种通信方式。

网友A:
期待高手的回答
wimpire

网友B:
正常情况下网线可以传输100M左右都是没有问题的,若是过远了或是信号太弱了,可以加装中继器即可。

网友C:
在中间加个交换机试试

网友D:
有干扰,尤其是地线,因为笔记本可以工控机不行,可以确定和接地线有关。

网友E:
1工控机网卡;QJ71E71-100模块可能有问题。或是线没有插好。是不是动过了什么?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wimpire

楼主:
5楼:如何处理好接地线?谢谢。
6楼:没动过什么东东啊,用手捅着网线插头一样会掉线。模块问题不大吧?笔记本通讯是好的呀

网友F:
工控机网卡不行,不兼容,我用研祥的机器没出现过问题,倒是研祥的机器COM口通信MODBUS的时候不兼容,非要转接一个FTDI芯片的转换头才可以稳定通信

网友G(2013-10-16):
期待楼主分享结果
工控机与Q02H的CPU以太网通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