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新手学winCC组态的问题的困惑,请教前辈们

楼主(2013-05-26):
winCC组态软件,里面涉及用到C或者vb编程的,请问大侠们都用什么编呢,还有用那个处理各种数据数值之类的比较灵活呢?在这先谢了,本人准备学习,所以还是希望指条路啊,我VB和C都算是有点基础,但还是继续学才能用得上~~~!

网友A:
VbS的效率低下,且Sdk的函数实现均使用C,但是工具栏与菜单栏只能使用Vbs编写。
当编程语言有些基础的话,就不会问这个问题了,一般问这种问题的,连门都还没有摸到……
Good Luck~

网友B:
以前5.1版本的只有C,后来6.0版本才有VB,我觉得用C就可以了,最终目的就是实现你需要的功能。

楼主:
谢谢各位,就C啦,摸石头过河啊,希望能渡过去,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