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如何间接指定地址

楼主(2013-05-26):
看着OMRON的指令说明书,很多的都是说得不是很清楚,现在要用到间接指定地址,类似三菱的 D200Z1 的功能 是否为D200@D10 (D10作为偏移),若D10=10 此地址是否为D210 以前用的没有用过OMRON间接地址

QQ:84818626

楼主:
@mov 和@D200有什么分别
我要把一组5个数数据分别存到 D100 D101 D102 D103 D104 把另外一组相同性质的数据存到D110 D111 D112 D113 D114 在OMRON软件如何实现,用得是CP1H

QQ:84818626

网友A:
@MOV表明Mov指令执行一个扫描周期,类似于三菱 的MovP指令。
@D200代表数据区的间接寻址,其实际地址在D200中。
至于你的要求,无需使用间接寻址,块复制就可以了。
Good Luck~

楼主:
搞好了,真的有些和三菱的不同,这个好像比三菱的好用,没有限制使用的数量

QQ:84818626

网友B:
omron 和三菱各有所长!
关键还是看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