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笔记本的困惑

楼主(2013-05-27):
现在的笔记本都没串口和Xp系统了,大家都用什么笔记本,串口和软件问题怎么解决的。

楼主:
各位兄弟姐妹最好推荐下笔记本的型号

网友A:
可以装XP系统,买个转换器USB转串口

网友B:
台湾明基

网友C:
XP系统可以装啊,usb可以转换串口,买个转换接口。

网友D:
1、软件问题不是问题了,基本上不会倒闭的公司都有Win7的版本。
2、至于串口也不是问题了,USB转RS232,RS485的转换器铺天盖地。
目前的问题在于:XP到2014年的4月18日就结束服务了,届时微软不会为XP提供补丁了,如果360再次冒充微软发布补丁的话,微软还会不会站出来指责呢?
Good Luck~

网友E:
定做个西门子的PG吧,那个可以定做的,带串口的。

网友F:
带串口的电脑应有的.去联想看看.我就在联想专卖店订的.不过有几年了,是E46A,现已停产了,去问问看,现什么型号有.

网友G:
XP系统可以装啊,usb可以转换串口

网友H:
你可以用个比较老型号的笔记本电脑就有串口啦。哈哈。开个玩笑。比较那电脑和老牛差不多了
恒信电气

楼主:
帮忙啊
k

网友I:
串口,目前新电脑就只有HP的6560B以及6570B两款,6560B是2011年下半年的产品,有XP的版本。6570B是2012年下半年的产品,没有XP的版本。但我大概研究过它们的硬件,基本一样,所以我估计是完全可以安装XP的

网友J:
Win7系统也可以接USB转RS232串口的

网友K:
直接用USB的通讯线就行
沙漠中的绿草

网友K:
很多软件支持WIN7 的
沙漠中的绿草

网友L:
1、USB转串口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大部分软件都可以用,不会出什么问题的
2、尽量装XP,西门子的软件或者驱动在win7 32位下有时还是有点小问题的,64位最好是不要装了,西门子的USB线支持不太好的

楼主:
疯了,谢谢大家的回复。想入手Thinkpad t430,在买个Epress转串口卡。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M:
听说戴尔可以定制带串口的笔记本

网友N:
系统可以改成XP的,串口可以用USB转485的通信电缆完成

网友H:
我的电脑还是IBM T21呢。我觉得用着还可以的。
恒信电气

楼主:
已经买了Thinkpad t430I ,把原装的WIN8给格掉了,装了XP专业版,又买了Express card转串口卡.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O:
去淘宝看一下

网友P:
还是买戴尔的性能在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