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27):
各位高手:有个不能用PLC的电路要搞,两台电机按间隔时间循环启动传统电路;
           要求:打到自动状态,先合1号开关再合2号开关,1号先启动2小时后自动关闭1号再启动2号2小时后关闭2号再启动1号如此循环下去。如1号启动2小时后2号开关还未合上,则1号继续启动继续计时,如计时了1个小时,此时2号开关合上则关闭1号启动2号,计时剩下的1个小时后再关闭2号启动1号,如此循环。相反,如2号启动2小时后1号开关还未合上,则2号继续启动计时,同上。
                 打到自动状态,先合2号开关再合1号开关,2号先启动2小时后自动关闭2号再启动1号2小时后关闭1号再启动2号如此循环下去。

网友A:
你要用什么品牌的PLC

网友B:
头痛了   用三个时间继电器可以解决   接触器要加辅助点

网友C:
直接PLC 搞定。费那些事干啥!

网友D:
时间继电器加中继。。

网友E:
单片机控制板搞定了。维护也方便。这是我自己做的单片机控制板。http://user.qzone.qq.com/358675410/infocenter#!app=4&via=QZ.HashRefreshPLC价格太贵了。

吃到老  学到老

网友F:
你的意思是两台电机可应同时运转较短时间  但不能存在两个电机都不能运转的状态

楼主:
有没有人帮我画下这个图呀
吃到老  学到老

网友F:
多大电机???

网友G:
用閃爍電驛
吃到老  学到老

网友F:
按钮控制加时间继电器就行

网友H:
继电器完全可以解决

网友I:
继电器加时间继电器即可,线路较复杂,不如用PLC简单。

网友J:
发个图给你参考下,轮换运行,一用一备,KT3采用DH48S-S可以调H,M,S轮换
下载积分:+1(2766zhi)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1(903636024) 热心助人!

楼主:
这个用继电器是完全可以解决,应该有点复杂,我想了几天都没完全想对,有的功能还是不对。有没有高用帮我画一下呀,要完全答到我上面的功能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