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3台伺服,一台步进。三菱PLC控制最省钱方案是什么?

楼主(2013-05-27):
各位大神 ,求助!控制3台伺服,一台步进。三菱PLC控制最省钱方案是什么?只要省钱。谢谢各位了

网友A:
2台FX1S-10MT-001 或FX1S-14MT-001。
然后用485做1:1链接
材料清单:
FX1S-10MT-001(或14MT) *2
FX1N-485-BD *2
下载积分:+1(yangqingbo) 热心助人!

网友B:
用台湾丰炜的plc VB1的,和三菱的软件指令都差不多
下载积分:+1(yangqingbo) 热心助人!

网友C:
用485通讯做控制,价格最便宜的
下载积分:+1(yangqingbo)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