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变频控制传送带有些什么核心技术?

楼主(2013-05-27):
现有一个项目,码头上的传送带,一条皮带用了2个电机,分别用2台变频器来控制!要实现传送带的恒速运行!本人小菜鸟一枚,没多少的实战经验,忘各位大虾指教一下,要完成这个项目还需要配什么其他的控制器?以什么样的方式实现?

网友A:
2台电机,如何能同步。即使2台变频器的参数设置一致,同步也难。何不建议用一台电机来做。

网友B:
有同步控制器卖

网友C:
现在大多变频器都有这功能,我知道的深圳四方,蓝海华腾,ABB就有,是根据变频器的出力情况自动控制输出的,具体可找一本手册看看

网友D:
是否变频器支持主从控制,这样就可以解决同步问题了。

网友E:
这个太麻烦了吧,一个传送带需要用两个电机吗?如果不计成本,可以选用伺服,或者用变频,加编码器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