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27):
大家好!看哪位高手能不能帮我看看这是什么问题!我按回原点按钮,伺服执行回原点工作直到原点接近开关闭合,可有时原点按钮按下后,伺服走了一段就停止,有时动一下,这样原点执行总不到位,这就影响在自动工作时执行回原点不执行,客户说是死机了;可是同样的程序别的工作没出现过,我更换了编码线包括伺服驱动还有接近开关,有时还是这样,哪位大师能不能帮我分析一下是什么问题,每次执行后但原点标记A280.5和A281.5都已经接通表示原点已经到位,可伺服没动;我实在想不出什么办法,不知更换PLC 行不行了,呵呵!

网友A:
引用楼主a1987301于2013-05-27 15:11发表的 欧姆龙CP1H回原点的问题 :
大家好!看哪位高手能不能帮我看看这是什么问题!我按回原点按钮,伺服执行回原点工作直到原点接近开关闭合,可有时原点按钮按下后,伺服走了一段就停止,有时动一下,这样原点执行总不到位,这就影响在自动工作时执行回原点不执行,客户说是死机了;可是同样的程序别的工作没出现过,我更换了编码线包括伺服驱动还有接近开关,有时还是这样,哪位大师能不能帮我分析一下是什么问题,每次执行后但原点标记A280.5和A281.5都已经接通表示原点已经到位,可伺服没动;我实在想不出什么办法,不知更换PLC 行不行了,呵呵!

A280.5和A281.5在没有确定脉冲输出原点时ON。确定有原点OFF。

网友B:
看看这个!~!
附件: Doc1.doc (90 K) 下载次数:814

网友C:
你回原点是否是走的梯形,加减速是多少,是否存在前后限位,如果有的话,有一种可能是你的前限或者后限距离原点太近了,
而回原点的梯形还没走完,就会有你说的这种情况。
不知道对你有没有用

楼主(2013-06-26):
截图不知道怎么传,我用的是常闭触点;手动回时,有时动一下,就不动了,要在按一次回原点就好了,如果是在自动中就麻烦了!谢谢大家的关注!

网友D:
还是多看看官方手册吧,主要有回原点的方式、不要在脉冲输出中执行回原点、加减速度要合适,必要时看看脉冲输出的错误代码。

网友E:
是不是到达原点时,没有减速到原点接近的速度。
深圳周边电气电工PLC服务。

网友F(2014-04-20):
没有减速到原点接近的速度。

网友G:
多看看官方手册吧,主要有回原点的方式、不要在脉冲输出中执行回原点、加减速度要合适,必要时看看脉冲输出的错误代码。

网友H:
有干扰的可能。

网友I:
欧姆龙小型机和中型机回原点有两种方式:ORG和当前值预置功能!
当前值预置功能对于CP1系列PLC需要自己编写程序,配合INI指令完成,但是不需要设定相关回原点参数;
ORG指令使用方便,不需要编写回原点程序,但是需要设定PLC参数。如果参数设定不正确,执行回原点操作反而很麻烦!
以下以CP1H使用ORG指令回原点举例说明:

网友I:
最后一步:在程序中插入极限程序!

网友B(2013-05-27):
看看这个!~!
附件: Doc1.doc (90 K) 下载次数:8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