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27):
三菱E500变频器没有操作面板怎么设置参数?请教各位大侠
学海无涯

网友A:
引用楼主yefa于2013-05-27 18:13发表的 变频器参数设置 :
三菱E500变频器没有操作面板怎么设置参数?请教各位大侠

論壇裡有三菱500電腦用設定程試,不過您要有RS485轉換器跟線由操作面板連接處通訊讀寫程序

网友B:
你公司就一台三菱E500吗?如果有的话可以到另一台拆下面板设置完后再插回去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

网友C:
1:基本都是额外订的,每个品牌也不一样。
2:有的机器就是没有操作面板的,举例ABB,ACS50,55等等。多数不带控制盘的都是用PC机或电脑把设置参数输入的。
3:没有控制盘的多数都有几个旋钮,调速啊,时间啊什么的,用小一字就能改,这时说明书就是你最好的朋友了

网友D:
同三楼,找面板是最简单快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