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老师帮我个大忙!谢谢!

楼主(2013-05-27):
有关顺控程序的控制,我知道有手动模式,原点模式,单步模式,单次模式与自动模式。而且用方便指令IST指令确实很方便。但问题是设备在自动模式运行时发生故障时【譬如气缸卡了】,就麻烦了。如果切换到手动模式进行排故后,再切换到自动模式就无法再在原来的断点处继续下去,必须在设备的原点处选择自动模式从头开始。这会导致原先的产品无法继续加工。不知各位老师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有没有办法排故后能使设备从断点处继续?另外我听说别人不设置手动模式,而是用单步代替手动,把所有的动作分成几个部分进行单步控制,但不知道是如何实现的?在我看来单步只能是所有的动作按顺序一步一步地执行。请大家帮忙教我一下吧!谢谢了!

网友A:
不知道中断 行不?呵呵~!!刚学的!~

网友B:
用步进尝试一下

网友C:
这个需要同时编SFC和LADDER俩种程序的!SFC是顺序控制,转移条件满足会执行下一步,LADDER只要驱动条件满足就会执行指令。我们公司的程序就是这样的!

楼主:
谢谢各位!但不知什么是LADDER程序?今天把手动程序去掉,另外编了一段手动程序,新编的手动程序没有不接通M10/S0,这样自动程序中的STL指令就不会复位了,自动切换到手动后,再切换到自动,可以从断点处继续下去,但不知大家是怎么处理这种情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