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 2da 能两通道同时输出不 跪求大神

楼主(2013-05-27):
用x0来同时接通俩通道 公式里面的k2m100是不是要换啊

网友A:
可以同时两通道输出,本站资料下载区有对应手册,先去下载看看。
我看了 我就想问同时的话第一是k4m100第二通道就得改上k4m200啊还是不用改公式不变大大神

楼主:
我看了 我就想问同时的话 第一是k4m100 第二通道就得改上k4m200啊 还是不用改公式不变 大大神

网友B:
太久沒用 記得不能同時輸出
是採輪流輸出

网友C:
这习
接近开关在线订购:www.gerfk.com

网友D:
看看手册什么都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