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遇到一难题,求各位老师解答一下

楼主(2013-05-27):
大家好,请教各位一个问题,看下列图片哪位老师知道怎么接线,怎样把这这四件东东正确连接起来 求答案 谢谢各位老师了,(PLC224XP为输入输出都是24V的)哪位老师给上传一段控制步进电机的西门子S-7200的程序,越简单的越好,谢谢

网友A:
步进电机上网可以找得到的

网友B:
在网上找到这个步进驱动器和马达的手册,上面有接线图。
http://www.akstec.com/bujindianjicpml/AKS230.html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C:
PLC发脉冲给步进驱动器,驱动器连接电机,脉冲中间的信号线采用5V的电源,就可以了。

网友D:
总想问一句,为什么每次看到西门子200的PLC都是很大的灰尘那?而且通信端口还有点锈迹?!
QQ:569456723

网友E:
楼上的,没有看到生锈啊
,步进这东西玩腻了

网友F:
快考试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