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3-05-27):
我有一台hakko触摸屏,型号为V610,用V2.2版本软件编写,触摸屏和一个8路测温模快联接,采用""MJI'口和8路通讯,触模屏另和S7-200连接,现在碰到一个问题,触摸屏上有一个温度显示错误,经查是8路温度模块中一路坏了,看了PLC程序,他是从触摸屏中度出测温模块数据再进行计算,最后送到触摸屏进行显示,触摸屏画面软件我有,但我不知到如何查8路测温模块的地址,如何修改(8路测温模快中有2路没用),同时如何查看对应PLC地址,修改好如何写到触摸屏中,请高人帮助

网友A:
找设备厂家吧,如果人家不白干,就给劳务费。

楼主:
找到宏指令,但宏指令不知何意
IF($L00003 == 0) LB 3 (W)
IF($s00160 >= $L00000) LB 1 (W)
JMP LB 3
RET
LB 0:
$u01350 = 31 (W)
PLC[M000070] (OFF)
SYS (SET_SCRN) $u01350
RET
LB 1:
IF($s00161 >= $L00001) LB 2 (W)
JMP LB 3
RET
LB 2:
IF($s00162 >= $L00002) LB 0 (W)
;
LB 3:
IF($L00007 == 0) LB 7 (W)
IF($s00160 >= $L00004) LB 5 (W)
RET
LB 4:
$u01350 = 33 (W)
PLC[M000070] (OFF)
SYS (SET_SCRN) $u01350
RET
LB 5:
IF($s00161 >= $L00005) LB 6 (W)
RET
LB 6:
IF($s00162 >= $L00006) LB 4 (W)
RET
LB 7:
;
IF($u02105 == 1) LB 9 (W)
$u02100 = PLC[QW00000] (W)
$u02101 = $u02100 & 80H (W)
IF($u02101 != 0) LB 8 (W)
RET
LB 8:
$u02102 = 7 (W)
SYS (SET_SCRN) $u02102
RET
;
LB 9:
R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