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27):
我所用WIN7专业版,是盗版软件,装了N次也不成功,WINXP_SP3也不行。按照网络的做法也不行,最后没有办法只能装回V4.2.1,不知道各位大侠有没有安装成功的。用的是什么操作系统和安装的方法,谢谢.

网友A:
XP SP3,系统,,为了减少安装文件的体积,我已经把安装包里面的那些帮助文档,PDF文档等提前删除了。那些帮助文档之类的选项不安装,其余的一路下一步,顺利结束。不过安装的时间耗费了接近2.5小时。安装文件是3张DVD盘大小。

检查你的操作系统是不是精简删除了某些操作系统的文件。

网友B:
win7 旗舰版,SIMOTION SCOUT V4.3.1网上下的,一路安装,没有什么问题啊。建议你把错误截个屏。

楼主:
搞得没有信心啦,装STEP7 V5.5SP2EN 再装SIMOTION就出现“复制错误”的意思,剩下就没有安装英文版操作系统来试验。没有办法,只能装回V4.2.1

网友A:
引用 楼主:
搞得没有信心啦,装STEP7 V5.5SP2EN 再装SIMOTION就出现“复制错误”的意思,剩下就没有安装英文版操作系统来试验。没有办法,只能装回V4.2.1

我也是最后安装的SIMOTION啊,而且电脑上已经早先安装了STEP7软件,而且还有三菱的软件,还安装了CX-ONE软件等,也没出现什么问题啊。唯一的区别就是操作系统不是精简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