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设备转485以后地址怎么分配

楼主(2013-05-28):
哪位大侠做过 电子天平和西门子200通讯 电子天平是那种只发不收的 没有地址参数 我如果用232转485 请问怎么分配地址 谢谢

网友A:
232轉485的轉接器上可設定

网友B:
这种天平又不是主机,哪什么时候发,主机怎么知道,这样的设备应该是不能接入485系统

楼主:
232轉485的轉接器上可設定
请问一楼 转换器上没有拨码开关怎么弄呀

网友C:
找到485串口就行

网友D:
表示不会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