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flexible 2008,程序上传下载的步骤

楼主(2013-05-28):
WINCC flexible 2008,程序上传下载的步骤:如何把设备里的程序上载到电脑里?求步骤!!!!屏有TP177、MP277Touch、smart700、smart1000.求指点!

网友A:
先说你的触摸屏型号。

网友B:
兄弟你要下载flexible 2008看你的屏是不是新屏,如果是新屏请先下载底层固件程序(注意:在下载固件的时候不能断电啊,否则你的屏可能变成砖头了哦)。

网友C:
以下是MP277案例:
http://www.ymmfa.com/job-gkaction-download-pid-534692-tid-6623-aid-23841.html
http://www.ymmfa.com/job-gkaction-download-pid-534692-tid-6623-aid-2384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