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配线请教

楼主(2013-05-28):
18.5kw电机两台分别用两台22kw的变频器来启动控制,两台11kw的电机直接启动单独控制,7.5kw真空泵直接起动单独控制,7.5kw'空压机直接起动单独控制,3kw水泵直接起动单独控制,请问这个配电箱怎么做啊?用多粗 的线来做啊

网友A:
国标线选用50平方的,不是国标的可选70平方

楼主:
那电盘里的线呢

网友B:
kw数乘以0.65大约是导线的截面积。

网友C:
同时启动的可能性有么?

网友D:
总线70平方,18.5KW 10平方,11KW 6平方,7.5KW 4平方,3KW 2.5平方

网友E:
怎样计算啊?还是靠经验?

网友F:
电流A=KW乘以2,主线选大于A

网友G:
变频器最好放在电箱上面,下面依次合理摆放接触器和热继

网友H:
先放好断路器,交流接触器 ,变频器集中放 有点大啊

网友I:
这个怎么算呢

网友J:
看法規規定
參考一下
http://wenku.baidu.com/view/77f9f80c7cd184254b3535f5

网友K:
论坛里有这方面的设计小软件,我给你一个比较全面的电气设计软件。
电学计算1 setup.rar
电学计算1 setup.rar
电学计算1 setup.rar

网友L:
扯淡,自己算吧:18.5KW 10平方
11 KW 6平方
7.5 KW 4平方
3 KW 2.5平方
这个启动柜的总线用 25平方,满负荷是100A
吃到老 学到老

网友M:
引用 网友L:
扯淡,自己算吧:18.5KW 10平方
11 KW 6平方
7.5 KW 4平方
3 KW 2.5平方
18.5kw 人家有两个 11kw人家也有两个 7.5千瓦也有两个

网友N:
1;总进线电流=[18.5*2+0.9*(11*2+7.5*2+3*1)]/1.732*380*0.85=131A,查表选铜芯S:25单芯(146A),四芯电缆选35的。
2;18.5KW电流=18.5*2=36A,选四芯铜电缆S6(39A)。3;11KW可选S4(35A)。
4;7.5KW 电流=7.5*2=15A, S2.5(22A)。
5;3KW 电流=3*2=6A S2.5(22A)。
关于4和5项,S2.5是最小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