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师傅们关于定量泵的问题:

楼主(2013-05-28):
现在老板要求我做一台配料设备,具体功能如下:
1定量加料1000KG的水和一定比例的油在一个2T的容器里面,重量精度控制在1KG之内。
2有搅拌设施充分搅拌。这个好解决。
3搅拌完成之后进行定量排料,精度在0.5KG内。
4成本控制在5K。
我现在主要问题是在加料这里,因为初次接触,请教师傅们帮我参考一下,它的可行性有多大?有没有类似的工程可以给我推荐和借鉴一下。感谢了!

网友A:
我先说。最简单、经济的方法就是液位控制,怎么讲。原理是将在搅拌容器中安装液位开关(当然用液位传感器则更好,只是你需要控制工程造价),放入标准的1吨水,调整液位开关位置,反复几次,以达到最佳位置。同样的原理调整油的油位。
所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加水、油时液面的晃动。
下载积分:+3(ying-feng) 感谢!这个精度达不到

网友B:
先讲机械结构,再谈控制方法
下载积分:+3(ying-feng) 感谢!我在网上看到类似 ..

网友C:
我建议称重用计量仪,老板当然会给你把价格弄的很低,这个需要你和老板沟通!如果用1楼所说的液位开关,那你等着被骂吧!一旦液位开关失效你想想后果是什么?当然计量仪也会错误,但是误差不会很大,你只要定时做好校准工作就好!
下载积分:+3(ying-feng) 感谢!我也这样想过,能 ..

网友D:
变频器+流量开关怎么样? 我那时候做电咏的时候就这样做的!
下载积分:+3(ying-feng) 感谢!电咏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D:
是一种设备!~!是涂装 设备~!
下载积分:+1(ying-feng) 感谢!能给张照片看看吗

网友E:
要精度又要少花钱,这难度太大,要想精度就要计量(1T误差1KG,流量计也不行)。
下载积分:+1(ying-feng) 感谢!所以我迷茫了,压 ..

网友F:
高精度,低成本,难呀!看来老板不懂行,高精度的传感器及PLC+HMI控制,3W都难做。
为什么需要HMI,是因为在实际应用过程中的超前控制量要根据实际情况来灵活调节,才能保证精度。
另外,你还没有说明加料速度,高速的话,就更难了。
下载积分:+1(ying-feng) 兄弟,看来水很深啊,感 ..

楼主:
相关资料还在查询中,我还想再坚持一下,有希望还是想试试。实在不行就只能放弃了。
吃到老 学到老

网友G:
我是搞沥青拌合设备的 就是将沥青 骨料 矿粉 分别计量 在放在一起搅拌

网友E:
5000元的成本,哪就是买三个一吨的传感器,加一个高精度低价位的AD带485通讯模块,再来一个带485通讯接口的PLC,剩下的事,要你自己亲手完成,这样的话,你这事就算办成了。七楼说的提前量只能直接做在PLC里,快速加料到了设定值减提前量时就转为慢速加料,并要定时校称,这样做的精度应该没什么问题,

楼主:
买三个一吨的传感器,加一个高精度低价位的AD带485通讯模块,再来一个带485通讯接口的PLC。我再好好查一下

网友A:
回楼主问题:
只要仔细调试,应该能够达到的。
因为液位开关实际上就是一个或者多个磁性开关(干簧管)组成,你自己多加几个进去,意思就是让你把开关之间的间隔做小,这样来保证监测精度。
这种方式就是成本省,但是非常耗时。
如果不想这样耗时,那你用液位传感器试试。估计一条传感器需要3000,其余的配置你看着办了。

网友H:
用计量泵 我用过三个泵头一体的 可混合三种液体

网友I:
这样的价钱只能有浮球阀了!精度就不好保证了

网友D:
那都是几年前的事情了 那里还有照片啊!

网友J:
其实就用一个一顿的槽,在一顿液位的位置开个溢流口,这个可以直接计算出来的,用普通的泵抽入到槽中,多的水自然从溢流口流回。当液位稳定后自然是一个固定的质量,质量这个问题很好解决,再在槽的底部接一个电磁阀用于放水到混合槽,然后搅拌,再重复上面的结构排出即可。总成本一定低于5000块,说句实在点的,这种结构连PLC都不需要。

网友K:
牺牲速度和实时性了,做个一吨的密封,用泵加水,加满检测液位;放水下来,就OK了
低成本就要忍受一定的痛苦;
定量排料就要用好点的流量计了,找找流量计应该很好办的,不行就用水表样的东西,定容积流量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