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28):
如題

如何用6組內建乙網型cpu。用網路通訊

實現 一台master ,五台 slave  的通訊架構??

网友A:
这个要写程序的 软件上没法设置 我也不会 不然就可以和你讲讲了
像这样的问题   我们用CC-LINK做的
高级点的话 就用cc-link IE  这个就是以太网  但是不需要写程序  软件上设置一下

网友B:
遗憾!内置端口不支持广播轮询

楼主:
有些不懂
内置端口不支持广播轮询 =>什麼意思??

A(MASTER )PLC 。把資料傳給 B、C、D、E 四個從站。
四個從站會把資料回傳給 A PLC。

不知這方法是否可行???

CCLINK IE  因為東西已使用了的關系,所以無法使用式方案

网友B:
什麼意思?? =>就是你描述的一主四从!

主站建四组通道应对B、C、D、E可行!

网友C:
可以阿
設定好IP
寫資料傳送指令就好了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阿
設定好IP
寫資料傳送指令就好了

小弟不才。
是否可以提供一下相關的範例程式呢,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