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线接近传感器烧毁

楼主(2013-05-28):
昨天有台充填机触摸屏突然黑屏,机台停止运行~
后来经查发现移载台的接近传感器烧毁,导致24V和0V短路~更换后恢复正常
三线的传感器烧毁会将24V与0V短路,那两线的应该不会吧,一个是有源,一个是无源

网友A:
俩线的也会的!触摸屏黑屏的根本原因是短路导致你的电源开关跳闸!

网友B:
应该是不会的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俩线的也会的!触摸屏黑屏的根本原因是短路导致你的电源开关跳闸!
二线的不会的,因为继电器(负载)串联在电路中,你只爱媳妇去了,学业不精了呀,呵呵!三线的是传感器短路引起开关电源保护没输出,不是跳啥闸的。

网友D:
尽量简单化,两线的能用就用两线的

网友E:
0V和24V并在一齐。。传感器肯定会烧的。
佛山地区ABB代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