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广州数控 头的搞大了 帮帮我嘛!

楼主(2013-05-28):
我这里一台数控的X轴手动启动转了一下就启动不了了,驱动器就亮红灯报警了 。但是显示器上的显示值在走动。电机用手的能转动,好的电机开机后是转不动的 我想是不是电机不问题 高手帮帮忙阿

网友A:
电机或驱动器有问题!

网友B:
查查报警代码,再找原因!

楼主:
没有代码

网友C:
查一下编码器有没有问题?

网友D:
广数什么系统?驱动器是什么型号?

网友E:
驱动坏了,我遇到过.
驱动器数字有走,电机没转

网友F:
驱动器的问题了,逆变模块出问题了!可以用万用表查查看哦!

楼主:
驱动器我换了一个 还是一样的

楼主:
电机是直流的吗 驱动器上是22V电源进 接到电机有7条线 A+ A- B+ B- C+C- 是不是输出是三相的 是怎么个原理?

网友G:
首先查查有无使能

QQ:84818626

网友H:
电机连接有问题哦,或者编码器部分

网友I:
看看驱动器错误代码,我估计是过载跳掉了。但加工软体显示坐标一直在跑

楼主:
驱动器上没有什么代码阿 就是启动一下会有一个红灯亮报警

网友J:
通常转一下又没什么异常,很可能是编码器部分有问题.因为检测不到正确的编码信号,保护了.
龙芯

网友K:
看一下PLC输出口和驱动器输入的SON伺服接通,用万用表测一下
技术源于不断自我提升,人品奠定明天是否能够成功。
只要我接手的项目,我一定会帮您进行到底

网友L:
点击连接器松了

网友M:
编码器到伺服的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