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求助

楼主(2013-05-28):
型号是MR-E 40A
定义为位置控制 电子齿轮设置为20 比 3
测试时,在PLC中输出3000个脉冲 发送结束后 伺服驱动器上显示20000 个脉冲
但是电机只走过一点点。
请教高手们,这是怎么回事?
看说明书,三菱伺服驱动器 MR-E 是10000个脉冲走一圈的呀。

网友A:
外部齿轮比是1:1吗?

网友B:
你的齿轮比是怎么来的

网友C:
我记得是131072个脉冲走一圈。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D:
齿轮比没设好

楼主:
楼上各位师傅,齿轮比是10:3 丝杆螺距是5MM 按三菱伺服手册上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是131072个脉冲走一圈。
您是对的,我确将电子齿轮调成1:1 用10000 个脉冲走了13下,走回原来的位置

楼主:
那该 如何设置,各位师傅?

网友C:
如果你想一个脉冲走1um,那么5mm=5000个脉冲,5000*电子齿轮比=131072(编码器转一圈所需脉冲数),如果外部还有机械齿轮比,再换算下。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该 如何设置,各位师傅?
谢谢师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