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问题 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

楼主(2013-05-28):
我有三菱FR-S520-0.4K变频器 控制0.4KW普通三相异步电机 电机减速比1:40 外部齿轮比 1:2 工作在20HZ 为什么老报警过载 是我参数设置不对吗 ?扭矩提升到最大 加减速时间调到最大值的一半 还是报警过载 过流 怎么回事?谢谢
我是第一次有变频器 ,请问一般变频器都用在什么场合。普通电机工作在低于50HZ的情况下可以吗?是不是长时间就坏了?

网友A:
普通电机工作在低于50HZ的情况下是没有问题的。我觉得还是你参数设置不合适。我不知道你是用在什么设备上。

网友B:
是不是变频器选小了

网友C:
检查电机机械部分,卡一下输出电流。

网友D:
参数设置.............用在什么设备上

网友E:
变频器还是选大一级吧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

网友F:
电流设置是否与电机铭牌一致。

楼主:
电机额定电流1.8A 我用钳形表测电流时4A 左右 ,

网友G:
把负载去掉试试,估计负载太大了。

网友H:
查一下变频器设定电流跟变频输出电流。尤其要看启动时的电流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I:
负载过大

网友J:
同意楼上,
变频器问题 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
http://ymmfa.com

网友K:
这个嘛肯定是电机功率选小了,负载过大,导致过电流,超过变频器的范围了,建议视负载情况,选择对应的电机功率以及变频器,也可以用比电机稍微大一档的变频器

网友L:
机械部分运行有问题

网友M:
看一下电机接线,这种小的电机用变频器应该是三角形接线,不是星形接法

网友N:
应该是接线锚误

网友O:
看一下变频器的实际电流,看一下设置的过载电流。

网友P:
设置不对,S520变频器应该是单相220v输入,三相220v输出,如果电机是380v50HZ 的话,变频器设置为220v33hz.

网友Q:
你的变频器和电机是1:1,配的方法肯定没有问题的,还是里面设设置参数有问题,也有可能电机有问题。检查一下啦,兄弟

网友R:
你看看,额定电流1.8,而实际4A,变频器不报过载才鬼呢。
1)电机断开负载,空运行。
2)手动盘变速器,看机械部分。

网友S:
不要急,先喝杯茶,就有路子解决了.

网友T:
检查电机的接线,再者确定负载是否过大,马达选择过小等!!

网友U:
负载电流过大

网友V:
首先,确认下变频器功率大小是否与电机功率匹配,然后检查下设定的额定参数,然后监控下变频器运行时各参数的变化,如果电机方面一切都正常的话,那么就可能是变频器电流检测模块坏了,最好是监控下输出电压,看看变频器输出的三相电压是否平衡,波动是否大。

网友W:
我也遇到过,开始用得好好的,以后就报警,后来查到是电机轴承有问题,更换了就没事了
刚上小学1年级

网友X:
三菱变频器
首先你的设备是做什么用的
三菱里面好像有个恒速度 还有个恒扭矩控制。
如果你是重载 而没选恒扭矩 也会出现这种问题 供参考 你查下手册
相信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