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代三菱数据线

楼主(2013-05-28):
各位大哥:我买了一台Windows7旗舰版系统的电脑,为了使三菱数据线的驱动跟电脑兼容又买一条USB-SC09三代的数据线,安装好驱动,设定好COM口,波特率。还是没办法和PLC通讯。我用的软件是GX-Works2。不知大家有没遇到类似的情况,到后来是怎样解决的?

网友A:
我只知道WIN7对触摸屏通信不这么好支持··你软件我没用过·,换软件试试··我用gx developer的WIN7能用

网友B:
USB-SC09用在WIN7不支持。

网友C:
可以吧,我的都可以

网友D:
三菱最新数据线是 FX-USB-AW,你买的落后了。

网友E:
哥用的山西一公司的,WIN7 64效果刚刚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可以吧,我的都可以
我用着很好啊,没有问题,楼主还是再找找原因。

网友G:
没问题啊。。
要不把线插到别人电脑上,把驱动找到拷贝过来,
也可装个驱动人生驱动精灵啥的试试看。

楼主:
我用的系统是64位的,你们呢?

网友E:
WIN7 64位系统,秒杀常用工控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