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变频器

楼主(2013-05-28):
亲,台达vFd-s系列的变频器他的增益调增怎么算的,说明书上没有一个明确的公式啊
不知道他是怎么 算的

网友A:
一般不常用的,例如你用0-10V电压控制变频器,10V对应50HZ.;1V对应5HZ,如果你改变增益,1V就对应别的HZ....

网友B:
这个是有个公式的,不然调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