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28):
如图所示,我不知道这段语句该怎么看,
我现在光知道一些诸如 “管脚 形参 实参 ”之类的概念,
从模拟量模块送来的数字量的信号,在FC105 里面,设定上下限,将其转换为需要的工程量,送到DB块里面吗?
本人新手,问题太小白,望师傅们不吝赐教。

网友A:
这个是4个模拟量输入。
in0是模拟量输入地址
in1是输入上限
in2是输入下限
in3是输入单、双极性(类型)
ret_VAL是一些错误信息
out4是模拟量转换后的输出地址
你理解的没有错,就是把外部模拟量值输入转换后送到DB21的数据块中。

楼主:
谢谢楼上的师傅,学生还有个问题请教,
在这个300的PLC中,用FC105进行模拟量转换时,是不是 不用考虑具体的模拟量输入侧,到底是 0--10v 的电压信号,
还是0--20ma   亦或是4--20ma 电流信号,这三种输入信号,对应A/D转换后的数据,都是0--27648
也就是说4--20ma   和  0--20ma  ,对应的都是0---27468 ,不知这样理解对吗?
我知道,200的PLC, 0--20ma  ,对应的是0---32000 ,      4--20ma  ,对应的是6400---32000
300的PLC,我刚接触,对于这块还是不明白,望师傅指教,谢谢。

网友A:
使用FC105时不需要考虑。你只要在组态时考虑模拟量的形式和硬件的量程开关位置。

网友B:
你说的是信号种类,S7-300
其实4——20MA信号对应的就是0——27648,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网友C:
0-20MA或4-20MA都对应的是0-27648,模拟量输入的值,是有测量卡决定的,在硬件中设置就可以了。

楼主:
  如图所示,现在我还有3个疑问
1:在硬件组态中,对模拟量输入的信号进行设置,是不是就像我上面的截图画面所示(step7软件组态画面)。
2:模拟量模块上面,量程卡的设置,其实就是调整小方框上面ABCD对应的不同位置(不同位置,对应不同的信号类型)。
3:0---27648 是不是指的是12bit  ,  那么16bit 是不是0---32767   ,13bit 14bit 也都对应不同的A/D转换量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