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SQL数据库的数据能否通过组态王送到PLC

楼主(2013-05-28):
各位大侠,PLC挂个以太网网关模块,再通过OPC与组态王连接,组态王的记录体把数据送到MYSQL,再通过PHP语言写在网站上,这个可以实现,现在的问题是MYSQL数据库里面的数据能不能通过组态王送到PLC,因为客户想在网站上把每台设备的生产任务显示在触摸屏上面
,若是能实现该怎么弄,用到组态王哪个功能,望大侠能够指点一二

网友A:
应该是格式不正确,检查下

楼主:
在线等大神出现

网友B:
应该不能把数据库的数据送给PLC

网友C:
可以,我用LABVIEW做的,数据库中的数据取出来后,直接写入PLC地址
组态王可以吗

楼主:
5楼,组态王可以吗?LABVIEW容易上手吗

网友D:
可以的
朋友。具体一点好吗

网友E(2013-10-14):
请问你是怎样把组态王数据转移到mysql的,我怎么只能通过组态王查看mySQL数据,却怎么不能往mySQL中些数据
ODBC
无独有偶啊

网友F:
搞那么麻烦做什么,又是组态王又是labview的,如果你想知道能不能用直接问组态王不就好了,在这里等半天没有个结果,既然你做到这种程度了,那不何必在.NET上开发个web程序不就全部搞定,通用的部分项目就是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