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29):
欧姆龙串口通信单元:CJ1W-SCU41-V1的485通讯口与富士变频器RJ-45连接器485通信口通信电缆如何制作啊?

网友A:
你欧姆龙scu41是485的接口吗?假如是的,用网线连接RJ-45的4、5连接欧姆龙的1、2、6、8就可以了,1、6短接,2、8短接。

网友B:
明显一个是422 一个是232
通迅不了的

楼主:
1楼的朋友,我之前也是这么想的,上午给欧姆龙客服打电话了,他告诉我1,6或2,8与4,5接就行,我不知道他说的对不对?我也试试吧,要是有哪位朋友做过,也请多指点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明显一个是422 一个是232
通迅不了的

一个是双工一个是单工,但是可以连接,可以通讯,二楼方法有误!不是232;上面一个可能是485或者422,,下面一个是485单工模式。

楼主:
关键是看接线了,我目前在测试,如果成功,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

网友D(2013-08-20):
看不懂这个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