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29):
我想用2个FX1N-485BD  把2个FX1N的PLC 做成网络。我看手册了。但我没理解透彻,做成网络的用途是什么???求教了 !!!还有按照手册就可以成功吗?
是不是N:N网络是基础  先学会两个PLC并联 再学习PLC通过485通讯控制伺服!!!!谢谢高手回答!!很急切!!!

网友A:
一般,PLC与变频器通讯是通过软件协议完成的,既然您用三菱,那么我就用三菱作为PLC与变频器通讯来讲一下个人看法:

三菱与三菱PLC之间通讯一般都是通过1:1或者N:N这种方式,这种方式一般会被称为PLC LINK链接方式,其他品牌的PLC也类似,这种通讯方式下,是通过互相映射内存地址来实现快速通讯的。

而PLC与变频器通讯一般都通过总线,大多数是通过Modbus这种廉价的通讯协议来完成的,这种方式下,一般是通过RS指令进行数据的发送与接收。将要发送的数据根据协议依次排队送入数据地址中,然后RS指令统一发送出去,通过特殊继电器来获取发送完成标志,从而控制接收。

可以看到,PLC与变频器的通讯并不是通过互相映射来完成的,直言不讳的说,PLC与变频器的通讯等级比PLC LINK的等级更低。

所以即使要学习通讯,也应该从PLC与 变频器通讯开始,进而学习PLC之间的LINK方式通讯,您可以说是本末倒置了。

Good Luck~
谢谢  你是个高人 可惜我还是懵懂啊  有你这样高人在身边就好了

楼主:
        FX1S PLC没有M1000以上啊

楼主:
1楼的朋友  谢谢你回答 。我昨天买了2个485模块  把2个FX1S的PLC组成了 1:1网络  成功了  我觉得这个看说明书就可以  但你说的 变频器通信要比这个简单  可我为什么觉得刚好和你相反呢 ???

网友B:
这里不是有,通信教程吗?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42925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