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滚轮送料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13-05-29):
现在我们公司打算买台开卷机,伺服送料的部分自己做,下面几个问题不怎么明白,希望请教大侠们,谢谢大家了。
1、送料机采用滚轮送料,用伺服的定位模式控制,驱动器发多少脉冲,电机转多少角度,通过滚轮送料一定长度。伺服是否采用这样控制?需不需要编码器反馈?
2、还有个疑惑就是,上下两个滚轮如何调整到料片刚好不打滑,也不卡死的情况,这个是怎么办到的?

网友A:
伺服位置控制,气缸压紧
是不是要选用大惯量的伺服?怎么来选择多大的惯量?

网友B:
先试验下,这个应该不是很大的问题;但是可靠性不能保证;不好办

网友C:
打滑是存在的。。。最好是加编码器。。。

网友D:
用伺服就不用编码器了,因为伺服本事就是带编码器的,如果在外部在单加一个编码器根本没有必要的,伺服电机的精度咱们不要考虑,伺服驱动器就帮咱们完成这个工作了,咱们只需要给驱动器指令就可以了,现在的伺服电机分辨率要比自己单加一个编码器精度高的很多很多啦,所以这个完全没有必要加装了

网友E:
伺服精度足够用来送料,同意4楼意见,不需要编码器,关键在于机械部分调整到最佳状态
要选什么样的伺服?惯量大的?
机械臂

网友F:
我厂看用变频马达加张弛力模块插入变频器里就解决了.伺服器不适合.变频器选专用型,可咨询一下卖变频器厂家.

网友G:
我厂这种设备好多呢。伺服上选,无需另加编码器。伺服是位置控制。
可否贴几张实物图上来?

网友H:
你滚筒 可以用包胶的啊(产品允许)
送料的料片是金属,表面有油,

网友I:
我公司有台送料机就是用两组包胶滚筒,每组滚筒用一个步进电机,也可实现无误差工作,两个步进驱动器公用一组脉冲信号。
送料的料片是金属,表面有油;
可否贴几张实物图上来?

网友C:
象你这种情况最是用伺服和编码器完全闭控制。。。。。

网友J:
找实物看下就知道了

网友K:
就这个送料机。

网友K:
发个图也太费劲了。加Q1030871447
对方拒绝被添加Q:765930010

网友L:
你用的是伺服控制,伺服选择位置控制,当然用编码器了!用滚筒电机可以有效的防止打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