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把三菱编程器程序读出来有点复杂

楼主(2013-05-29):
我问的问题是把三菱程序读出来再下载到另外一台同型号的PLC里面,参数不用设定就可以使用,因为现有的编程器有很多参数要设定,我设定好一后,有没有办法把设定好的参数和程序一块读出来,在下载到另外一台编程器直接使用不要在设置了,请教

网友A:
GX Works2
線上-->PLC讀取-->選參數+程式 或 全選
下载积分:+3(xpvista)

楼主:
你好!用这个软件行不GX Developer8.86Q

网友B:
全部讀取然後
寫入的時候也全部寫入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网友C:
全部读取,全部写入!

网友D:
GX Developer8读写程序,GX configurator 读写参数

网友E:
【GX configurator 读写参数,】
汽车生产线调试8载,从来没用过这玩意

网友F:
全部读取,全部上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