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29):
我用台达的确PLC ,EC系列.东元的伺服驱动器(JSDEP-20A)伺服马达(JSMA-SC08ABK),马达反馈脉冲2500脉冲/转.
马达与滚珠丝杠用同直径的同步皮带联接.滚珠丝杠螺距10MM.用位置控制模式.还要求速度2000转/分.
我计算的电子齿轮比是2500÷10000=0.25不知对否?我实际试车时设的电子齿轮比是10000/10000.频率是1000Hz.传10000个脉冲.速度上不去处,到2500HZ不转,只转一个方向(顺时针)并很慢.
哪位高手给指导一下!先谢谢啦!

网友A:
中炮,我好像认识你呀……

楼主:
n你是哪路仙?
没人理咱

网友B:
EC的高速脉冲输出才1KHZ,只有48EC3可以输出到10KHZ。但这样可调范围还是小。
最好改成ES2的PLC,高速输出有100KHZ

网友C:
丝杠螺距10MM,那你想让一个脉冲走多少MM呢?如果没有减速比的话,2500(编码器分辨率)/丝杠转一周需要的脉冲数就是电子齿轮比。 你实际设置的齿轮比10000比10000,这就是1比1呀。电子齿轮比设成1比1,电机实际转速就是你PLC发脉冲的频率1000HZ,太低了。齿轮比中如果分子大于分母,比如2比1,那PLC发脉冲频率为1000HZ,到伺服里就变成2000HZ运行。如果分子小于分母,比如1比2,那就变成500HZ了。

网友D:
电子齿轮比设定按下面的原则设定就很简单,1,将分孑设为电机的编码器的分辨率,国内的伺服电机的分辨率一般是10000,二,如电机转一周,丝杆进给10mm,精度要达到—个丝,那么电机转一周需要1000个脉冲,也就说PLC发一个脉冲,丝杆进给一个丝,这样将分母设为1000就可以了,有不明白的可电话联络13537593836

售后维修!超声波清洗机/电镀设备/自动贴膜机的程序设计、售后维修等等。电话:13537593836   QQ:603753283